外置mos管升压电路IC发烫

楼主(2013-05-14):
使用TI的LM3429设计升压电路,输出恒流700ma,输入电压48v,输出66v左右,IC温度达到70度左右,mos管CAI采用FDB2552,有100度左右(加散热片),输出正常。第一次做升压设计,调试了好久也不清楚问题出在哪,电路参考TI设计软件,请各位指教一二。

网友A:
MOS管G极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G极加限流电阻

电压为6.3v,很低的了,再加电阻的话可能会有风险啊。

网友B:
1.选Vgsth低、Ciss低的MOSFET
2.设定频率,选低一点,在100K左右
3.后面的升压二极管是关键,反向恢复时间尽可能先小的

需要更多技术支持,请洽:彭工,18617089661,大联大为你竭诚服务。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压为6.3v,很低的了,再加电阻的话可能会有风险啊。

已测试过,G级加电阻会使MOS管更加的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测试过,G级加电阻会使MOS管更加的发烫。

测一下MOSFET的D极尖峰脉冲有多少伏,在看看Vds的参数值

网友C:
开关频率  关键波形

网友D:
降低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频率  关键波形

MOS管G级波形如图所示,开关频率在460KHZ左右。

网友A:
1:Cout 33UF换成10UF加220UF两个电容
2:把电感值换成22UH或小于22UH
先试1步,不行再在1步的基础上做2步

楼主:
最新情况是mos管温度降下来了,但是IC的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Vin的电流13ma左右,没超过LM3429的20ma极限值。mos管漏极电压6.6v左右

网友E:
48V*13mA=0.624W,自己算算温度有多少
要降低两者温度的话,换个Qg低的MOS,温度马上下来,例如AOD478,估计温度能下降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V*13mA=0.624W,自己算算温度有多少
要降低两者温度的话,换个Qg低的MOS,温度马上下来,例如AOD478,估 ...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FDD120AN15A0看看效果怎么样,Qg(tot) = 11.2nC (Typ),CISS=770pF (Typ).

网友F(2015-09-06):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FDD120AN15A0看看效果怎么样,Qg(tot) = 11.2nC (Typ),CISS=770pF (Typ). ...

哥们,请问您换了mos管OK了没?

网友F:
这几天搞3429头晕脑胀,24V输入输出设定21V带7串24并3V的LED灯,输出恒流在1.4A,灯有时会闪,而且ic,mos,肖特基特别烫,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F:
上图,在线等。。。。。。

网友F:
3429采用buck-boost电路24v输入21v输出带7串24并 LED灯3V/60mA,芯片、mos、肖特基特别烫,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