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3-05-1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ime[]={0,0,0,0,0,0};//用来储存时间
uint date[]={0,0,0,0,0,0};//用来储存日期
/*定义按键-------------------------------------------------------------------*/
sbit K1  = P1^1; //K1-设置
sbit K2  = P1^2; //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1^3; //K3-加
sbit K4  = P1^4; //K4-减
sbit K5  = P1^5; //闹钟设置
sbit K6  = P1^6; //闹钟开关
sbit K7  =P1^7;//手动模式
sbit LED=P3^7;
sbit LED1=P3^6;
sbit beep=P3^2;
uchar flag1=0,hour1;
uchar flag,set,num=20,nao=1,tt,nz_flag;
uchar nz[7]={20,13,5,5,16,0,0};
/**************************************************/
void delay1ms(u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0;j++);
}
void delaynms(u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int i;
   for(i=0;i<ms;i++)
   delay1ms(1);
}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1602.h"
void aclock();
uchar button_time(n,x,y)        //时钟调整子程序
uchar n,x,y;
{
    if(K3==0)
    {
       delaynms(20);
        if(K3==0)
            {
                n++;
            if(n==x)
                n=0;
            while(K3==0);
            }
    }

    if(K4==0)
    {
        delaynms(20);
        if(K4==0)
            {
            if(n==0)
                n=y;
                else
            n--;
            while(K4==0);
               }
    }
    return n;
}

uchar button_date(n,x,y)        //日期调整子程序
uchar n,x,y;
{
    if(K3==0)
    {
        delaynms(20);
        if(K3==0)
            {
                        n++;
            if(n==x)
                n=1;
            while(K3==0);
            }
    }

    if(K4==0)
    {
        delaynms(20);
        if(K4==0)
            {
            if(n==1)
                n=y;
                else
            n--;
            while(K4==0);
               }
    }
    return n;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Int();//液晶初始化
        Init_DS1302();//DS1302初始化
        beep=0;
        for(;;)
        {
                if(flag==0)
                {
                        red_1302();
                        dis_shijie(num/10+0x30,num%10+0x30);
                        dis_riqi(date[0],date[1],date[2],date[3],date[4],date[5]);
                        dis_week(week%10+0x30);
                        dis_shijian(time[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
                }
                else
                {
                   red_1302();
                   switch(set)
                        {
                        case 1: num=button_date(num,100,99);
                                        dis_shijie(num/10+0x30,num%10+0x30);
                                        dis_shijian('-','-','-','-','-','-');
                                        dis_riqi('-','-','-','-','-','-');
                                        dis_week('-');
                                        break;

                        case 2:year=button_date(year,100,99);                        //调整nian
                                   WriteSet1302(0x8E,0);
                                   DS1302_SetTime(0x8c,year);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_shijie('-','-');
                                   dis_riqi(date[0],date[1],'-','-','-','-');
                                   dis_shijian('-','-','-','-','-','-');
                                   dis_week('-');
                                   break;

                        case 3:month=button_date(month,13,12);                //调整月
                                   WriteSet1302(0x8E,0);
                                   DS1302_SetTime(0x88,month);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_shijie('-','-');
                                   dis_riqi('-','-',date[2],date[3],'-','-');
                                   dis_shijian('-','-','-','-','-','-');
                                   dis_week('-');
                                   break;

                        case 4:day=button_date(day,32,31);                        //调整日
                                   WriteSet1302(0x8E,0);
                                   DS1302_SetTime(0x86,day);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_shijie('-','-');
                                   dis_riqi('-','-','-','-',date[4],date[5]);
                                   dis_shijian('-','-','-','-','-','-');
                                   dis_week('-');
                                   break;

                        case 5:week=button_date(week,8,7);                //调整周
                                   WriteSet1302(0x8E,0);
                                   DS1302_SetTime(0x8a,week);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_shijie('-','-');
                                   dis_riqi('-','-','-','-','-','-');
                                   dis_shijian('-','-','-','-','-','-');
                                   dis_week(week%10+0x30);
                                   break;

                        case 6:hour=button_time(hour,24,23);                                            //调整时
                                   WriteSet1302(0x8E,0);
                                   DS1302_SetTime(0x84,hour);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_shijie('-','-');
                                   dis_week('-');
                                   dis_riqi('-','-','-','-','-','-');
                                   dis_shijian(time[0],time[1],'-','-','-','-');
                                   break;

                        case 7:min=button_time(min,60,59);                                    //调整分
                                   WriteSet1302(0x8E,0);
                                   DS1302_SetTime(0x82,min);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_shijie('-','-');
                                   dis_week('-');
                                   dis_riqi('-','-','-','-','-','-');
                                   dis_shijian('-','-',time[2],time[3],'-','-');
                                   break;

                        case 8:sec=button_time(sec,60,59);                                    //调整分
                                   WriteSet1302(0x8E,0);
                                   DS1302_SetTime(0x80,sec);
                                   WriteSet1302(0x8E,0x80);
                                   dis_shijie('-','-');
                                   dis_week('-');
                                   dis_riqi('-','-','-','-','-','-');
                                   dis_shijian('-','-','-','-',time[4],time[5]);
                                   break;
                         }
                }
/*设置时间------------------------------------------------------------------*/
                if (K1 == 0)
                {
                        delaynms(20);                       //按键消抖
                        if(K1 == 0)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flag=1;
                                set++;
                                if(set==9)
                                {
                                        set=0;
                                        flag=0;
                                }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
                if (K2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nms(20);
                        if(K2 == 0 && flag==1)
                        {
                                flag=0;
                                set=0;
                        }
                        while(K2 == 0);
                }
/**********是否设置闹钟**********************/
                aclock();//闹钟设置
                if(nz_flag)//flag=1;手动模式下的
                {
                        WriteAddress(0x00+15);//设定屏幕上的显示位置
                        WriteData(0xef);
                                if(((hour-nz[4])*60+(min-nz[5])<=1))//1分钟
                                {
                                   beep=1;
                                }
                                else
                                {
                                  beep=0;
                                }

                }
                else
                {
                        WriteAddress(0x00+15);//设定屏幕上的显示位置
                        WriteData(' ');
                        beep=0;
                }

/**************闹钟开关********************************/
                if (K6 == 0)//自动模式下面的
                {
                        delaynms(20);                       //按键消抖
                        if(K6 == 0)
                        {
                                 nz_flag=~nz_flag;
                                if(nz_flag)
                                {
                                           WriteAddress(0x00+15);//设定屏幕上的显示位置
                                        WriteData(0xef);
                                        LED=0;
                                }
                                else
                                {
                                    WriteAddress(0x00+15);//设定屏幕上的显示位置
                                        WriteData(' ');
                                        LED=1;
                                }
                        }
                           while(K6 == 0);            //等待键松开
                }
                if(flag1==1)//手动手动按键
                {
                        if(((hour-nz[4])*60+(min-nz[5])<=1))//1分钟
                                {
                                   beep=1;
                                }
                                else
                                {
                                  beep=0;
                                }
                }
                if(K7==0)
                {
                        delaynms(20);
                        if(K7==0)
                        {
                                nz[4]=hour;
                                nz[5]=min;
                                flag1=!flag1;

                        }
                        while(!K7);
                }
        }
}

void aclock()
{
        /************闹钟设置********************************************/
                if (K5 == 0)
                {
                        delaynms(20);
                        if(K5 == 0)
                        {
                                nao=1;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WriteAddress(0x00+11);
                           WriteData('C');
                           WriteData('L');
                           WriteData('O');
                           WriteData('C');
                           WriteData('K');
                           WriteAddress(0xC0+12);
                           WriteData('S');
                           WriteData('E');
                           WriteData('T');
                                while(nao==1)
                                {
                                   switch(tt)
                                        {
                                        case 0: dis_shijie(nz[0]/10+0x30,nz[0]%10+0x30);
                                                        dis_riqi(nz[1]/10+0x30,nz[1]%
                                                   10+0x30,nz[2]/10+0x30,nz[2]%
                                                   10+0x30,nz[3]/10+0x30,nz[3]%
                                                   10+0x30);
                                               dis_shijian(nz[4]/10+0x30,nz[4]%
                                                   10+0x30,nz[5]/10+0x30,nz[5]%
                                                   10+0x30,nz[6]/10+0x30,nz[6]%
                                                   10+0x30);
                                                        break;

                                        case 1:nz[0]=button_date(nz[0],100,99);                        //调整nian
                                                   dis_shijie(nz[0]/10+0x30,nz[0]%10+0x30);
                                                   dis_riqi('-','-','-','-','-','-');
                                                   dis_shijian('-','-','-','-','-','-');
                                                   break;

                                        case 2:nz[1]=button_date(nz[1],100,99);
                                                   dis_shijie('-','-');
                                                   dis_riqi(nz[1]/10+0x30,nz[1]%10+0x30,'-','-','-','-');
                                                   dis_shijian('-','-','-','-','-','-');
                                                   break;

                                        case 3:nz[2]=button_date(nz[2],13,12);
                                                   dis_shijie('-','-');
                                                   dis_riqi('-','-',nz[2]/10+0x30,nz[2]%10+0x30,'-','-');
                                                   dis_shijian('-','-','-','-','-','-');
                                                   break;

                                        case 4:nz[3]=button_date(nz[3],32,31);
                                                   dis_shijie('-','-');
                                                   dis_riqi('-','-','-','-',nz[3]/10+0x30,nz[3]%10+0x30);
                                                   dis_shijian('-','-','-','-','-','-');
                                                   break;

                                        case 5:nz[4]=button_time(nz[4],24,23);
                                                   dis_shijie('-','-');
                                                   dis_riqi('-','-','-','-','-','-');
                                                   dis_shijian(nz[4]/10+0x30,nz[4]%10+0x30,'-','-','-','-');
                                                   break;

                                        case 6:nz[5]=button_time(nz[5],60,59);
                                                   dis_shijie('-','-');
                                                   dis_riqi('-','-','-','-','-','-');
                                                   dis_shijian('-','-',nz[5]/10+0x30,nz[5]%10+0x30,'-','-');
                                                   break;

                                        case 7:nz[6]=button_time(nz[6],60,59);
                                                   dis_shijie('-','-');
                                                   dis_riqi('-','-','-','-','-','-');
                                                   dis_shijian('-','-','-','-',nz[6]/10+0x30,nz[6]%10+0x30);
                                                   break;
                                         }
                                   if (K1 == 0)
                                        {
                                                delaynms(20);                       //按键消抖
                                                if(K1 == 0)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tt++;
                                                        if(tt==8)
                                                        tt=0;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if (K2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nms(20);
                                                if(K2 == 0 )
                                                {
                                                        tt=0;
                                                        nao=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
                                                while(K2 == 0);
                                        }
                                }
                        }

                }
/********************************************************/
}

这是个定时开关程序,分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但是对于手动模式的定时方法不太明白,求高手帮主

网友A:
手动模式 就按键检测 然后设置对应的值

网友B(2014-04-29):
自动模式,应该在写入字节或是写入地址的时候更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