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管子是不是打磨后重新刻字的假货!

楼主(2013-05-14):
前几天打算学网上的电路做一个电池放电器在tb上买了一些个MOS场效应管,其中有10个IRF公司的IRL540N,它的特点是比较低的Vgs(th)--为1.0~2.0V,收到后我看感觉很像是用其它管子打磨丝印后重新激光刻字的假管子,理由如下:
1.一般买来的新管引脚都是粉白色的,这个管的引脚和散热片是亮银色的,引脚表面是有一层锡--用刀能很容易刮下一层来,烙铁加热能熔化;---正规的大公司生产有用这种工艺吗?
2.表面的丝印文字是有点斜的,并且两个管子的丝印文字与管子边缘的距离不是一样的,从下面图中可以看出来;---我想正规大厂生产应该不会有丝印不整齐而且同一批产品丝印位置有差异的情况!

跟老板说这是假货老板很坚决地否定了,他说是全新原装产自墨西哥的。在我确认这百分之99是假管子的情况下测试了一下它的Vgs(th),它居然是对的---测试结果为Vgs=Vds=1.5V时Id为250uA,这下我又怀疑自己的判断了。没有了其它判断方法之后只有拍了个照片拿到网上来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看看这个IRL540N它是真还是假?!
左边的IRF540N是拿来与它作对比的

网友A:
说实话:两种都疑似假货。

你首先要找你的采购渠道,如果采购渠道是贸易商,可以找代理商帮忙鉴定

网友B:
是全新原装产自墨西哥的

全新原装产自墨西哥的假货,哈哈

网友C:
这个假货也太假了吧!你买了几个,全部都测了吗?

楼主:
yewuyi 能否说一下为什么左边两个也疑似假货?
回bandny123,我买了10个IRL540,5个IRF540和5个IRF9530,IRL540是2.2元一个,IRF540和IRF9530是1.5元一个。测了一个IRL540的Vgs(th)符合数据手册的数据,回去我再全测一遍。

网友A:
美国国际整流桥公司也是赫赫有名的半导体公司,做出来的产品总不至于连个型号LOG都那么歪扭七把、模糊不清把?

二者左边两个上面的LOG字体也略有区别,一般一批货不太可能的把。

所以,你首先要确定货物来源,如果是贸易商提供的,则需要特别重点怀疑。你也可以向正规代理商购买一些样片回来进行比较性鉴定。

网友B:
假冒有两种,旧翻新,或新翻新贴牌.
质量猫死旧翻新好点,必竟还留有原厂血脉,哈哈

网友D:
右边100%的假货,左边单凭照片无法绝对判断真伪,但假的可能性依然有。

网友E:
嘿嘿,假货满天飞……:lol

网友F:
又见假货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而且很多供应商还信誓旦旦说是原装正品!

网友H:
打死也不承认滴!…

网友I(2014-08-30):
不要看,一看就是假货啊,IR的标志都打得那么差劲,百分百翻新货的,脚看起来也是接脚的,你可以试着掰一下,接脚,掰一下就看出来接的样子啊,

辨别芯片,我是高手

网友I:
还有IR的货,不是所有粉脚的就是原装的,也不是所有亮脚的就不是原装的货,IR的管子是要看产地的,他墨西哥产地的就是亮脚的,还有一个什么产地我忘了,韩国和中国产地的是粉脚的,不过你右边的那个百分之200是假货 而且还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是假货的,有的假货工艺没那么差

辨别芯片真假,我是高手

网友I:
还有你这种还是用别的型号改的,不知道你在哪里买到这么假的货,老板还能那么大言不惭的

网友J:
假货也可以用,功能绝对有保证。哈哈。主要看里面的半导体芯是大芯还是小芯。用蜡烛烧掉外面的封装,看里面半导体够大不。够大还是说明比较靠谱的。

网友K:
管脚是辨别翻新货的第一指标。
丝印是第二指标,一盘货必须一致(翻新货很难做到一致)

网友L:
标准的 made in 天朝!

网友M:
楼主小心哦,不是当时测了OK就OK的,实际环境中用着用着就出问题了。

网友N:
至少是拆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