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供电电源是9~36v, 有脉冲,正的是100多v,负的600多v,持续时间为0.5s.

转换目的是:5V

打算方案: LM2576.

因为电源有脉冲,个别情况达到0.5S,请问LM2576签名直接用电容滤波可以吗? 大电容加+104.
如果可以大电容多大合适?
谢谢

网友A:
脉冲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上电时的波动信号,没有固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的频率是多少?

上电时的波动信号,没有固定频率。

网友A:
是持续的100V/-600V(缓慢变低)最长0.5秒,还是峰值100/-600毛刺(示波器无法读出频率),频率不确定,最长0.5秒,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你这个电源改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持续的100V/-600V(缓慢变低)最长0.5秒,还是峰值100/-600毛刺(示波器无法读出频率),频率不确定,最 ...

这些均有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想用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可否?

网友B:
用1000u/25V的试试。不行换3300u/25V。再不行,你得改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00u/25V的试试。不行换3300u/25V。再不行,你得改方案。

这个耐压不行吧

网友C:
哈!…搞笑!!!…就记得电容?…在这里是不行的!!两个呆子!串个悄特基唦!!!!…

楼主:
5楼已经给了详细帮助,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搞笑!!!…就记得电容?…在这里是不行的!!两个呆子!串个悄特基唦!!!!… ...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响耐压不行吧,不过思路很好,谢谢。

另改成一个呆子更好。 :lol

网友C:
这是华山一条路!…千尺幢!你难道还有其它方式???????整流!给我鞠个恭吧!:P

网友D:
引用 楼主:
5楼已经给了详细帮助,表示感谢。

加RC吸收,2576的片是不是太贵了??不知道LZ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华山一条路!…千尺幢!你难道还有其它方式???????整流!给我鞠个恭吧! ...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