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捕获多路pwm输入呢

楼主(2013-05-14):
网上找到一段代码,不是很清楚,请教各位大侠:
void pwm_in_in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onfigure PB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TIM2用于计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2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md(TIM2, ENABLE);

  /* Connect EXTI0 Line to PA.00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 Configure EXTI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GPIOB->IDR & GPIO_Pin_3)
         {
         //高启动定时器,清标准字
         PPM_star[1]=TIM_GetCounter(TIM2);
         }
         else
         {
         PPM_end[1]=TIM_GetCounter(TIM2)-PPM_star[1];
         if(PPM_end[1]>900 && PPM_end[1]<2100)
     {PPMINF[1]=PPM_end[1]-INF_DAT[PPM_mid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if(GPIOB->IDR & GPIO_Pin_4)
         {
         //高启动定时器,清标准字
         PPM_star[2]=TIM_GetCounter(TIM2);
         }
         else
         {
         PPM_end[2]=TIM_GetCounter(TIM2)-PPM_star[2];
         if(PPM_end[2]>900 && PPM_end[2]<2100)
     {PPMINF[2]=PPM_end[2]-INF_DAT[PPM_mid2];}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
  {
     //高开始计时
         //低停止计时
         if(GPIOB->IDR & GPIO_Pin_5)
         {
         //高启动定时器,清标准字
         PPM_star[3]=TIM_GetCounter(TIM2);
         }
         else
         {
         PPM_end[3]=TIM_GetCounter(TIM2)-PPM_star[3];
         if(PPM_end[3]>900 && PPM_end[3]<2100)
     {PPMINF[3]=PPM_end[3]-INF_DAT[PPM_mid3];}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
     //高开始计时
         //低停止计时
         if(GPIOB->IDR & GPIO_Pin_8)
         {
         //高启动定时器,清标准字
         PPM_star[4]=TIM_GetCounter(TIM2);
         }
         else
         {
         PPM_end[4]=TIM_GetCounter(TIM2)-PPM_star[4];
         if(PPM_end[4]>900 && PPM_end[4]<2100)
     {PPMINF[4]=PPM_end[4]-INF_DAT[PPM_mid4];}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高开始计时
         //低停止计时
         if(GPIOB->IDR & GPIO_Pin_9)
         {
         //高启动定时器,清标准字
         PPM_star[5]=TIM_GetCounter(TIM2);
         }
         else
         {
         PPM_end[5]=TIM_GetCounter(TIM2)-PPM_star[5];
           if(PPM_end[5]>900 && PPM_end[5]<2100)
     {PPMINF[5]=PPM_end[5]-INF_DAT[PPM_mid5];}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
}
//外部中断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高开始计时
         //低停止计时
         if(GPIOC->IDR & GPIO_Pin_13)
         {
         //高启动定时器,清标准字
         PPM_star[6]=TIM_GetCounter(TIM2);
         }
         else
         {
         PPM_end[6]=TIM_GetCounter(TIM2)-PPM_star[6];
           if(PPM_end[6]>900 && PPM_end[6]<2100)
     {PPMINF[6]=PPM_end[6]-INF_DAT[PPM_mid6];}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

网友A:
stm32f3捕获多路pwm输入
1.定时器有捕获 PWM 的功能. 这个方式用起来最简单, 但是一个定时器只能捕获一路.
2.只用定时器双边沿捕获功能, 发生捕获时产生中断, 在中断里识别上升下降沿. 从而计算出 PWM 的频率和占空比, 这样一个定时器最多可捕获4路.
3. 用 IO 口双边沿触发中断, 在中断里读取定时器的值. 这样一个定时器可以测量任意个 PWM 信号.
对比: 1. 不会有误差, 2. 基本也不会有误差. 3. 肯定有误差.
1. 最简单, 后面两个都稍微复杂一些.

楼主:
貌似上面的代码是用的方案3,

楼主:
高手们来讨论一下吧,谢谢啦

楼主:
怎么结贴呢,发现硬件界大家都不爱讨论啊

网友B(2013-07-04):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最想得到的方案是用利用定时器自带的双边捕获功能,进行捕获即3#的第二项。看到后都给指教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