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3-05-14):
同样进行400+500的运算,用8位的单片机与16位的单片机,在操作上面的不同点有哪些呢?我只是知道400和500都大于255,而且是远远小于65536的,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吧!!

网友A:
对大于8位而小于等于16位的数据进行加法运算,16位处理器可以一次完成,8位的则要拆分成多步来运算,即使二者的运算速度相同,处理16位数据8位处理器也会比16位处理器慢多了。

有道理!!

楼主:
在我看来的话,即使它分成很多步去实现这个加法运算,但是最终计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要拆分开来,分开送给电脑那一端去做最终处理,是不是这样子理解呢?

网友A:
跟电脑又有啥关系?绝大多数单片机应用跟电脑都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C:
由于加法产生的区别是一块,寻址的区别又是一块。

网友D(2013-06-14):
3楼理解对的,看到的都是8位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