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功率管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3-05-14):
看到一个电路(如下图),用三个晶体管驱动一个功率管,但是一直弄不清楚这三个晶体管怎么工作的,跪求高手帮忙,帮我分析一下PWM高低电平时Va和Vb的大致值!

网友A:
PWM=H, Va=(25-VCEq3)/(R+R5)*R5,   Vb= Va+0.5V
PWM=L, Va=25V, Vb=25V-0.7V,
以上电压为大概的值,实际上有偏差。

网友B:
就是一个线性的DCDC 直流变换器

模电的直流稳压电源上一章有讲

另外就在baidu上找直流变换器,  有详细的价绍, 谢谢

网友C:
前一个取反  后两个推挽放大

网友D:
你可以把MOS去掉了再分析,只从直流高低电平来看,结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