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28 GPO使用

楼主(2013-05-14):
最近在使用AD9928的GPO做电子快门,开始至使用了GPO1的2个触发点产生一个脉冲,后面增加了一些特殊功能,就时序史GPO1产生两个脉冲,即使用4个GPO的触发点,但一旦使用了GPO1的触发点3与触发点4后,GPO1连一个脉冲都不能输出,搞了一天也没搞出来,还希望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A:
你做的什么项目?我最近也在用AD9928+KAI02150做一CCD相机,现在刚焊好板子回来,准备调试了,到时有问题还想请教你

网友A:
现在在调试中,现在就差VSUB信号(电子快门)没有动静,然后我量测了GPO1_STROBE,也没有反应,都只有直流偏置信号,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现在调试AD9974了

网友A:
没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