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双ADC采样

楼主(2013-05-14):
STM32使用双ADC同步规则采样,可不可以不使用DMA进行读取数据啊?直接在ADC转换完成中断中读取数据??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问题没有把握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要读几个通道的A/D值,就应该分配几个DMA空间吧,应该可以

网友C:
结果可以不用DMA读取,但是在配置的时候必须使能DMA位。要不然就没法读取从转换数据了,这点手册P.163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