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视频方案开发

楼主(2013-05-14):
开发要求:
将监控摄像机转输过来的VGA信号平均分成16或9个等份分别清晰输出!也就是将一个画面切割成16或9个再放大输出到单个的显示器上面。要求格式不变,最好是支持多种格式。类似画面拼接器。但我们只要里面的核心,别的显示驱动那些都不用!能做的请联系QQ576360493

楼主:
我们要求的是前端把多个信号调制在一起,后端把多个信号还原。中间使用同一条同轴电缆传输。不管是采用画面拼接还是采用帧频交差,都可以。现市场上有的只不过是通过调频来实现,这种方案是可以做到十六路或是更多,但不管从成本还是实用上都不是很好。因为把这么多频率不一样的信号放在一起没办法放大。也就决定了这类传输器不可能传输很远。而且我们现在要求的最好是发射端的每一个都是单独的。那样一个接一个连起来之后一起传到显示器这边。再一起把它的信号全部还原出来。跪求解决方案,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如果是BT656格式的 ,还是有可能实现,VGA信号没有实际试验过 ,呵呵,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