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行过程电流逐渐增大 ?谢谢!

楼主(2013-05-14):
现在有一块板子 上面有单片机STM32,LDO、LM1117、模拟开关、一个AD芯片,移位锁存器,为什么运行过程电流逐渐增大 ?谢谢!

网友A:
一致增大?如果持续的话你的电源芯片怎么可能供给的了呢. 最好把原理图发上来.

网友B:
感觉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这是我的想法   不知道对不对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