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熟悉STM32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2013-05-14):
在公司做项目用的是STM32F103V的主控芯片的单片机,因为原来的程序都是有的,加上本人计算机专业毕业有一定基础,所以还不算难,程序修修改改还能应付。但是公司最近新项目打算用同一系列的芯片STM32F103RB,并且把这一块的程序交给了我来写,这个片子是第一次用,没有现成的程序,所以我就蒙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用的是IAR的编译环境。

    新的STM32F103RB和原来的V系列的管脚数不一样。然后像外围的比如串口呀,AD呀的数量也不一样。原来的V系列的里面还有驱动比如stm32f103_it.c这个现在还可以在RB里面用吗?
    或者说把V系列的程序换到RB系列我应该做哪些改动呢?

网友A:
不需要作什么改动,可以沿用原来的程序,在IAR里面只需要改一下芯片的型号即可。

网友B:
果是同一系列的资源只多不少,那就可以放心用
具体差异你得看数据手册,不对,应该有芯片选型PDF的,看那个最直观

楼主:
其实我对单片机还蛮有兴趣的,只是大学里面计算机专业实在不注重这方面的,刚来公司实习没有经验来这里请教大家了。我感觉这两个芯片既然都叫STM32,那个V的那个固件库(不知道为什么叫固件库,我觉得是驱动)应该可以在RB上面用,或者改动应该不大吧

网友C:
F1系列共用一个固件库,只要外设对的上号,几乎就没什么要修改的。A车的驾*可以开B车的

网友D:
使用起来一样的,只要datasheet上写的有的资源,都可以用。

网友E:
103系列的中断向量,原来的代码都是兼容的

如果是封装导致的接口不一样,那修改接口部分到对应的管脚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看来还是要自己学呀。我再加把劲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