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无法产生方波

楼主(2013-05-14):
我想用TI的2812DSP芯片的T1单独产生一路PWM波,而不用原来的EVA的PWM1-6那个,所以设置了T1CON和GPTCONA两个寄存器,同时设置了定时器T1的一些参数(不知道设置得对不对),但是不出方波。调试的时候发现,改了GPTCONA的后四位极性控制,输出电平会有改变(我将T1_PWM改成高电平active,它输出就一直为高;改成低active,就一直输出为低)。这是为什么??
void InitEv(void)
{
//EV  A
        EvaRegs.EXTCON.bit.INDCOE=1;///使能独立PWM波模块
        EvaRegs.GPTCONA.all = 0x0035;///后四位的极性控制

        EvaRegs.T1CON.all = 0x144E;
        EvaRegs.T1CNT = 0;
        EvaRegs.T1PR =2809;
        EvaRegs.CMPR1=1405;
}

网友A:
io配置正确了吗?

网友B:
F2812应该可以IO产生PWM波

网友C:
仔细读dsp芯片手册 ev模块,相信你肯定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