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下变压器原边的励磁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5-14):
一桥式变换器,变压器的原边感量是L,变换器的开关频率是F,周期是T,假设变换器在带某负载状况下原边PWM以0.45的占空比轮换导通对角,如果输入电压为U,那么请问变压器的励磁电流是多少呢?是不是=0.5*0.45*U*T/ L?还是=U/ (2*3.14*F*L)?

网友A:
后一式仅限电感L为常数(铁芯线性),无铁损,正弦交流。计算出为有效值(电压U也必须是有效值)。
实际情况(桥式变换器),你所说的U是直流电压。另外,变换器往往铁芯工作到非线性区域,此时电感L不是常数。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也就是说当是方波时,即使L为常数(线性铁芯),也不能用2*3.14*F*L来计算获得感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