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TM32中自建库?

楼主(2013-05-14):
要在实际工程中使用的汉字只有几十个,而且,板子上没有设计外部FLASH。所以想能不能自己建一个字库,存储到程序存储器里,然后像调用一般的字库一样去调用自建字库?

网友A:
你的LCD是点阵式的吗? 如果是的话, 用"点阵字符工具"生成数据,做个表,查询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把需要的几个汉字点阵拿出来就可以了
用 const 就可以啦!!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没问题的,不就是点阵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