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如何将12vDC升压至1500VDC?

楼主(2013-05-14):
求助如何将12vDC升压至1500VDC?

网友A:
参考crt的行电路或者lcd背光电路.

网友B:
用升压模块啊

网友C:
1500V?嗯!电压不高!功率多大嘞????…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V?嗯!电压不高!功率多大嘞????…嘿嘿!…

功率不大,主要是电压要上去,振荡输出,瞬间放电时电流不超过一两个毫安,目前有种方案是用振荡器将直流变成交流,经过升压变压器来进行升压,然后在整流,

网友D:
这个可以参考防狼器的电路,几万V都升上去了,你那1500V没问题。原理好像是逆变在多倍压升压

网友C:
不在行!…说起话来“吆伍喝陆”!说什么:功率不大…200mA…那就是300W呀!…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在行!…说起话来“吆伍喝陆”!说什么:功率不大…200mA…那就是300W呀!…晕… ...

我说的是一两个毫安

哈!…对不起!…我看:该换眼镜了!…嘿嘿!

网友E:
买个电蝇拍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F:
首先参见12v---AC220V的开关电源,然后参见耐压测试仪的原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