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接触STM32,写了个IO测试程序,可是没有反应,求指点

楼主(2013-05-14):
-LINK下载很顺利,没有错误提示。

下面是测试代码,请大侠帮帮找下原因。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ystemInit();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DeInit(GPIOD);
//SCL Set Push Pull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6);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USART3, USART2, I2C1, TIM2, PWR, CAN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1Periph_TIM2 | RCC_APB1Periph_TIM3
| 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网友A: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Delay(0xFFFFFf);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6);
}
}
没有延时,点亮D6脚后,立马熄灭
大脑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B:
刚开始就闪灯?应该先点灯。。。呵呵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希望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D:
2楼正解,或者只点亮LED就行了,不要闪烁

网友E: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Delay(0xFFFFFf);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6);
Delay(0xFFFFFf);

}

前 后都要加延时,。。

网友F:
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G:
1.首先根据电路确定是高电平亮灯还是低电平亮灯
2.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6);
}
在GPIO_SetBits和GPIO_ResetBits函数后最好加延时,如果电路要求低电平亮灯,上面的写法是不会有反应的
3.确定不是使用模拟器调试

网友H:
楼主这个要是挂示波器的话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点灯的话就看不粗来了。

网友:
总感觉楼主在io口那里少配置了点东西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I:
如果是驱动LED,建议IO口操作后加延时,否则通过LED亮度判断也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6);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6);
Delay(?);
}
你少了一个Delay。

网友K:
1、设置输出电平装换时要加延时
2、RCC配置中,使能了很多外设的时钟,其实是不需要的。本身的时钟配置貌似少了很多....
同为初学者,多讨论下,希望共同进步。

楼主(2013-06-21):
原因找到,是我原理图上的IO端口写错了,所以操作的实际不是那个IO。

网友L:
细心还是很重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