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spi的NSS怎么理解

楼主(2013-05-14):
stm32 的spi的NSS怎么理解   数据手册看了  但还是有点含糊。。。高手给个指导呗

网友A:
NSS:从设备选择。这是一个可选的引脚,用来选择主/从设备。它的功能是用来作为“片选引脚”,让主设备可以单独地与特定从设备通讯,避免数据线上的冲突。

网友B:
这个技术手册上应该是有的   呵呵   楼上已经说明了   顶一个  谢谢  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手册上应该是有的   呵呵   楼上已经说明了   顶一个  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楼上所有的回贴都是瞎灌水,怀疑是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