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做图像处理时,如何查看图像每秒帧数?

楼主(2013-05-14):
(无正文)

网友A:
你测一下帧信号的宽度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频率就行了呗。

网友B:
测量一下视频的VS信号

网友C:
显示出计数。
LCD上刷新一帧,显示数字递加。
1S定时时间到,不再刷屏。

网友D(2013-10-24):
楼主在用DSP做图像处理吗?能不能指导一下我?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