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热插拔问题

楼主(2013-05-14):
(无正文)

网友A:
usb四条接线,中间两根数据较短,另外两根电源较长,可以保证接入时首先通电之后传送数据拔出时保证首先断开数据然后电源。小设计的好处,这样设备烧坏的机会就很小!
通用串行总线 universal serial bus
其二:USB设备驱动问题。和ps2设备驱动不再同一层面,usb驱动通过usbfs来和用户空间通信。
而许多usb驱动运行在用户层面。这就能够随时的装卸!
不过,我也经常热拔ps/2鼠标,没有坏过!现在主板保护很到位!即使十年前的主板,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不过,再插上去就不能够被XP识别了,而在linux下随时都可以被识别出来。linux下的鼠键还可以重启。。
PS/2接口是以前最常见的鼠标接口,最初是IBM公司的专利,俗称“小口”。这是一种鼠标和键盘的专用接口,是一种6针的圆型接口。但鼠标只使用其中的4针传输数据和供电,其余2个为空脚。PS/2接口的传输速率比COM接口稍快一些,而且是ATX主板的标准接口,是以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鼠标接口之一,但仍然不能使高档鼠标完全发挥其性能,而且不支持热插拔。在BTX主板规范中,这也是即将被淘汰掉的接口。
    USB是一个外部总线标准,用于规范电脑与外部设备的连接和通讯。USB接口支持设备的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USB接口可用于连接多达127种外设,如鼠标、调制解调器和键盘等。USB是在1994年底由英特尔、康柏、IBM、Microsoft等多家公司联合提出的,自1996年推出后,已成功替代串口和并口,并成为当今个人电脑和大量智能设备的必配的接口之一。从1994年11月11日发表了USB V0.7版本以后,USB版本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为3.0版本。

楼主:
PS/2主机如何识别设备被拔下跟插上?????????

网友A:
啃协议去,通讯了就知道了

网友B:
PS2本身不支持热插拔,最多能实现电气上的热插拔,但协议不行。

网友C:
PS2不用识别,就收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D:
PS2协议不支持热插拔的
想用热插拔还是采用USB协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本身不支持热插拔,最多能实现电气上的热插拔,但协议不行。

我想做一个设备连接主机跟鼠标,当设备连接主机,此设备可以模拟一个PS/设备。
设备的另一端连接鼠标。(相当于这个设备既当PS2主机又当PS2设备)。
我想令这个设备支持热插拔,这个设备可以连接多个鼠标,当设备连接在主机上的时候可以随时增加、减少或者拔插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2协议不支持热插拔的
想用热插拔还是采用USB协议比较好

我想做一个设备连接主机跟鼠标,当设备连接主机,此设备可以模拟一个PS/设备。
设备的另一端连接鼠标。(相当于这个设备既当PS2主机又当PS2设备)。
我想令这个设备支持热插拔,这个设备可以连接多个鼠标,当设备连接在主机上的时候可以随时增加、减少或者拔插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2不用识别,就收信号就可以了。

重新拔插过的PS2设备,由于没有收到使能数据报告(0xF4),设备不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设备连接主机跟鼠标,当设备连接主机,此设备可以模拟一个PS/设备。
设备的另一端连接鼠标。( ...

你可以参考下USB转PS2的方案

网友B:
增加鼠标不如使用USB,PS2设备因协议问题,热插拔很容易出现通讯错误,尤其是鼠标,你还得自行编制初始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鼠标不如使用USB,PS2设备因协议问题,热插拔很容易出现通讯错误,尤其是鼠标,你还得自行编制初始化程 ...

身不由己,不由我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USB转PS2的方案

接口不是我决定的

网友B:
那只能说明设计决策根本就是胡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明设计决策根本就是胡闹。

没办法,需求才是上帝,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