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2812上通过中断实现对加速度的控制啊?

楼主(2013-05-14):
最近在做一个用DSP2812控制直流电机的程序,我同过修改计数器TxPR的值调节电机的速度,修改发送脉冲数来修改移动距离,现在就碰到一个加速度处理的问题了,我的想法是在TxPINT周期中断中实现对TxPR计数器的修改,但是感觉实现起来好像有点困难,电机加速度不受控制,不知道这个途径是否正确,有朋友能指点下吗?该如何通过中断实现对加速度的控制啊?谢谢啊!

网友A:
使用反馈信号来,测量速度。

网友B:
经典的做法是闭环控制,上PID或者PI

网友C:
使用广电编码器来做个闭环,用经典控制PID处理一下,可以不

网友D:
有点意思,能不能说的更具体点,我最近也正想搞搞这个的,手上正好有这个系列DSP的开发板,周末打算买个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之前倒是用MCU控制过这两种电机,倒没用DSP试过

网友E:
电机轴上用光耦也好,霍尔也罢,旋转变压器、绕组电流脉动检测等等都行,反正只要得到RPM就有了角速度ω,那你要的角加速度α就是dω/dt了。你想控制加速度,那就有个给定的α,跟你实际检测到的α做比较,接下来就是经典的PID运算。

网友F:
楼上说的很是的,基本的就是一提供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