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求RIA12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4):
(无正文)

网友A:
RIA12是在轨道交通行业的标准,指的是输入电压会比额定的输入的最大输入电压高20%的瞬态脉冲,其时间持续为20mS,在这个时间内,模块电源正常输出无影响。

楼主(点评):
说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A12是在轨道交通行业的标准,指的是输入电压会比额定的输入的最大输入电压高20%的瞬态脉冲,其时间持续为 ...

怎么结贴啊。我给你分给少了,前面不知道怎么给

网友B:
这个标准是英国的轨道交通方面的标准。上面的测试要求也只在此铁路标准上面有要求。

网友C:
不仅仅是英国的,它是欧洲的通用的铁路标准。一般情况,国外的标准国内都有与之对应的标准,以TB开头。一般来说,国外标准适用于国内,因为等级要求确实要高一些,所以很多国内铁路配套厂家基本选用的国外铁路电源作为设计,也是出于这个的原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