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读写U盘

楼主(2013-05-14):
void USBH_USR_DeviceSpeedDetected(uint8_t DeviceSpeed)
{
  if(DeviceSpeed == HPRT0_PRTSPD_HIGH_SPEED)
  {
    LCD_UsrLog((void *)MSG_DEV_HIGHSPEED);
  }
  else if(DeviceSpeed == HPRT0_PRTSPD_FULL_SPEED)
  {
    LCD_UsrLog((void *)MSG_DEV_FULLSPEED);
  }
  else if(DeviceSpeed == HPRT0_PRTSPD_LOW_SPEED)
  {
    LCD_UsrLog((void *)MSG_DEV_LOWSPEED);
  }
  else
  {
    LCD_UsrLog((void *)MSG_DEV_ERROR);
  }
}
插上U盘,我总是在低速那里运行,枚举不应该是全速吗?这是为什么,现在枚举不成功,我用的最新的ST库。

网友A:
插上U盘,我总是在低速那里运行

这不对啊。我印象里bulk设备(比如U盘),不支持低速USB,至少要全速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U盘,我总是在低速那里运行

这不对啊。我印象里bulk设备(比如U盘),不支持低速USB,至少要全速USB ...

就是啊,我这是哪里错误了,枚举一直不通过,并且还是低速,该怎么改?

楼主:
硬件错误,现在工作在全速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