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为什么数字总线通信都要做隔离设计

楼主(2013-05-14):
工业控制中的总线通信传输,如485、CAN通信,为什么都要做隔离设计呢?
不隔离会有哪些隐患,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防止原边的干扰信号传到副边。。。

网友B:
不知道,请版主赐教!!!

网友C:
最主要的我觉得是防止共模干扰。EMS防护方面的吧,保护后端的电路吧!

网友D:
在RS-485通讯总线中,由于实际应用现场的环境十分复杂,往往存在着高电压、大电流的危害,所以隔离是十分必要的

网友E:
电压变化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