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和TC7135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实物出现问题

楼主(2013-05-14):
做一个类似于数字电压表的装置,在做仿真时AD芯片采用的是ICL7135,并且没有问题,由于购买芯片时没有找到ICL7135,然后买到一块TC7135,看芯片资料,没有什么区别。
做实物的时候,液晶显示不正确(通过单片机在液晶上显示),一直是一个数字。调节输入也没有什么变化。
TC7135的负5伏电压和基准电压(1伏)都是由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经可调电阻分压后输入。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1号引脚的电压变为零点几伏,本来应该为负5伏左右。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忙!!!!急!!!

楼主:
没人解答,很急啊

网友A:
芯片坏了。
见过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我看这两个芯片的资料吗?意思是这两块芯片是有区别的?
芯片资料我只知道他们两个的流程图和典型应用电路是相同的。
本人是一个新手,做毕业设计才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
见过多次了。

开始的时候有其他几个引脚也是这样,检查一下,发现一个二极管接反了,改了下就好了。
不过这个引脚还是这样。

网友C:
什么情况啊?

楼主:
有一个解释就是:芯片的1脚内部可能接了一个地,然后和外部的可调电组重新进行了分压,因此导致1脚的电压很小。而又由于可调电阻的组值很大,所以调电阻的时候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尝试把可调电阻的阻值换小一点,看看是不是可以较少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