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主轴电机问题

楼主(2013-05-14):
想控制硬盘主轴电机的转速,买了一个电调,用函数发生器提供8KHz方波,但是连接后,电机只是周期性的发出很小的响动,却不见转动,哪位连接过的希望能够给予指导!

网友A:
这样就能转! 要提供一个旋转磁场 才能转的 里面是三相无刷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能转! 要提供一个旋转磁场 才能转的 里面是三相无刷伺服电机

谢谢,电调不就是提供一个变化的通电顺序,从而提供一个变化的磁场么,为何不动呢?

网友B:
据我所知,硬盘电机很难驱动起来,而且型号又多,希望楼主能测试成功并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C:
不懂,关注。。。。是不是硬盘上面一定会有这个驱动芯片?。。。这就是传说中的相生相克

网友A:
当然有, 没有 硬盘怎么转动的 光驱也是一样的 我昨天还在看我光驱的 是用BP7956FS 能驱动 一个步进 一个三相伺服 一个直流电机

楼主:
还是不行啊,希望哪位能够提供指导。我用示波器测量了电调的输出,也有方波,不知是不是电机问题,还在努力解决中!!

网友D:
直流无刷电机驱动需要某种方式的反馈才行。即使是所谓的无感驱动,也要检测感生电动势。看看你的反馈信号吧。

网友E:
是个三相无刷无感交流电机

网友F:
这个,新手不懂,帮顶吧:lol

楼主:
后来在taobao上买了个控制器,能够驱动,用示波器量了一下输出波形,竟然是三角波,不是很明白,而且开始的时候频率不能太高。

网友:
不是很明白,开始的时候频率太高

网友G:
没研究过这种电机,不过推荐你研究一下驱动信号的相位条件,就像三相动力电机用的三相电一样。祝你成功。

网友H(2013-11-14):
有人用DRV11873驱动成功,电路非常简洁,准备一试
有个问题,怎么分辨硬盘主轴的U V W还有公共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