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原理图格式转换: .DSN格式 转 .SCH格式

楼主(2013-05-14):
附件是从freescale官网下的K70开发板原理图(.DSN格式,估计OrCAD版本是16.3),请装有OrCAD的网友帮忙转成AD的.SCH格式
谢谢!

楼主:
浆糊了,忘记发附件了。
(对不起前面热心进来过的几位:D)

网友A:
我用orcad打开了   不知道怎么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浆糊了,忘记发附件了。
(对不起前面热心进来过的几位)

问题是这样的  我打开自己的工程  在另存为的时候  可以存为.sch格式   但是打开你的这个工程  开不到原理图  所以不能另存为  所以没法转啊

网友A:
不过我的orcad是10.5的  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  开不到原理图

网友B:
用OrCAD10.3不能打开文件的飘过……

楼主:
感谢jjjyufan,以及LS热心的各位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的orcad是10.5的  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  开不到原理图

估计是16.3的,公司的AD10也打不开

网友C:
一下上这么多, 格式转换是个麻烦的事情.
网上看到有篇**. 给你参考一下

试了,也不行。 AD10有导入其他格式的功能,但那个文件导入失败,网上说是由于orcad16.3版本的AD10不支持。公司不能装盗版,所以只能来求助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