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 BOOT0 接到5V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各位,新人请教一个问题,我打的板子不小心把BOOT0设计成中间连接了一个0R的电阻了,但是后来才发现应该是接V33,我显示是否能通过接一个大点的电阻解决该问题?或者借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A:
你的做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如果是我   那就使用飞线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我比较笨   只能使用这种笨的方法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B:
应该是接V33, 通过接一个大点的电阻连到 +5V 也能使用.
不过建议还是按要求连接

网友C:
正常情况下 boot0是应该下拉的啊,偶尔isp上拉,用 5V问题也不大,电阻大点,例如 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