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用什么隔离放大器,跟隔离电源便宜???

楼主(2013-05-14):
如题,隔离放大器的隔离电压有1000V就够,隔离电源有1W就很够,主要是价格,谢谢。

网友A:
隔离电源呢, 到这里去看看吧,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如果要便宜呢, 隔离放大器就不要考虑了,
可以考虑普通的运放, 加隔离传输.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指标了。比如:你的信号的带宽,信号的幅值,隔离后的要求的精度等等。
当然还有就是你总共要多少通道。提问题最好多描述些你的需求。别人才好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