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电后重新上电后不能load program了

楼主(2013-05-14):
关电后重新上电,结果不能load program了

网友A:
什么板子?

网友B:
详细情况是啥,楼主不妨说得具体点

楼主:
开发的板子是C6202B的

楼主:
用的是xds510 PCI的仿真器,ccs2.2.018开发软件

网友C:
刚开始可以load program吗?

楼主:
可以,我接着data-〉save保存程序区和数据区,程序区的起始地址是0x00000000,长度为0x00008000,保存没有问题。

楼主:
数据区的起始地址设为0x80000000,当我把鼠标点击到设置长度那一栏时,起始地址变为0x0000000080000000,不知道为什么,我换成别的小程序,同样的结果。

网友D:
这个你怎么处理的

楼主:
我没有管它,就save了。

网友E:
对照了保存的数据和从view-〉memory读出的数据了吗?

楼主:
嗯,完全一样。

网友E:
然后就不能load program了啊?

楼主:
算了,结贴了

网友F:
板子还正常工作吗?

网友G(2013-07-10):
看一下memory map mode是哪个?

网友H:
有什么提示没有啊?感觉 是程序加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