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菜鸟发问:STM8为什么没有PB1、PB2、PB3、PC1、PC2引脚?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3-05-14):
菜鸟发问:STM8为什么没有PB1、PB2、PB3、PC1、PC2引脚?求大虾指点。

网友A:
有的,至少STM8S105有!

网友B:
怎么会没有呢,为了通用性,有的芯片没有,有的芯片有,只是做适当的增减罢了.
你去看80脚的芯片封装.

网友C:
楼主最好上图看一下,应该都会有的啊……

网友D:
楼主   上点图   这样大家解决问题会比较直观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