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工程时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无正文)

楼主:
如果要添加,应该怎样添加进去

网友A:
你那两个文件.asm和.cmd文件是你自己编写的文件,你编写好了放在什么地方就从什么地方添加,不是现存的文件

网友B:
嗯,你也可以用别人的现存文件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一个.c文件和其他的.h文件是需要你自己编辑的,也可以使用现存的,就那样咯

网友D:
.asm文件并非是一定要的.

.cmd文件是需要的

网友E:
你有了C文件,你是知道主函数是Main,但机器不是这样认的

楼主:
嗯,机器只认得地址

楼主:
那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你需要将main()这样的东西最终变成(void *)0x80000000()这样的东西

网友F:
对,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译.而编译就需要cmd文件来确定函数对应到什么地址上去

楼主:
结贴,谢谢大家

网友G:
这个文件都是可以拷贝别人的。

网友G:
是配置文件和启动文件的 。

网友H:
.asm是汇编文件,如果你用C了的话,可以不用
但是.cmd是地址分配的文件,一定要有的,没有怎么可能起的来呢?

网友I:
编写工程时,cmd文件可以借用其他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