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电流检测如何编程

楼主(2013-05-14):
电压电流检测芯片 ina209

网友A:
说得太笼统了啊

楼主:
ina209电流输出值,需要配置校准寄存器,根据芯片手册上校准值的算法算出一个值输入校准寄存器后,读出来的电流值不对,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建议把你的实际测量值和读出值发出来,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C:
最好把你的测试过程详细点描述出来

网友D:
计算current,关键在calibration register的确定。

网友C:
对,然后按照手册Page 36的公式根据电压来计算电流。

网友C:
你可以把电压和电阻大小,你计算出来的calibration register的值是多少,可以验证一下是否calibration register确定有误。

楼主:
哦,懂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