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正确选择电阻器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4):
电阻器的阻值应根据设计计算俏,优先选用标准阻值系列的电阻器。这样既方便组织生产管理,又可降低成本。

网友B:
对于一般的电子设备.选用I 、H 级精度的允许偏差就可以了。

网友B:
若需要高精度的电阻器时,则可根据实际需要从规定的高精度系列中选取。在某些场合,可以采取电阻器的串、并联方式来满足阻值及允许误差的要求。

网友B:
电阻器类型的选取应根据不同的用途及场合来进行。一般的家用电器和普通的电子设备,可选用通用型电阻器。

网友C:
我国生产的通用电阻器种类很多,其中包括通用型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金属玻璃袖电阻器、线绕电阻器、有机实芯电阻器及四轴飞行器实芯电阻器等。通用型电阻器不仅种类多,而且规格齐全、阻值范围宽、成本低、价格便宜、货源充足。军用电子设备及特殊场合使用的电阻器,应选用精密型电阻器和其他特殊电阻器,以保证电路的性能指标及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D:
在高增益放大电路中.应选用噪声电动势小的电阻器,如:金属膜也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

网友E(点评):
碳膜电阻用在放大电路中不好,噪声大。

网友D:
对于要求耐热性较好和过负荷能力较强的低阻值电阻器,应选用氧化膜电阻器。

网友F:
金属膜电阻器稳定性好.额定工作温度高( + 70℃) ,高频特性好,噪声电动势小,在高频电路中应优先选用。对于电阻值大于1MΩ的碳膜电阻器,由于其稳定性差,应用金属膜电阻器代换。

网友G:
薄膜电阻器不适宜在温度高(相对温度大于80%)、由度低(-40℃)的环境下工作。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工作的电路,应选用实芯电阻器或玻璃袖电阻器。

网友B:
针对电路的工作频率选用不同类堪的电阻器。线绕电阻器的分布参数较大,即使采用无感绕制的线绕电阻器,其分布参数也比非线绕电阻器大得多,因而线绕电阻不适合在高频电路中工作。在低于50kHz 的电路中,由于电阻器的分布参数对电路工作影响不大,可选用线绕电阻器。
在高频电路中的电阻器,要求其分布参数越小越好。所以,在高达数百兆赫的高频电路中应选用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和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在超高频电路中,应选用超高频碳膜电阻器。

网友B:
同一类型的电阻器,在电阻值相同时.功率越大,则高频特性越差。

网友H:
对于要求耗散功率大、阻值不高、工作频率不高,而精度要求较高的电阻器,应选用线绕电阻器。

网友H:
对于要求耐高压及高阻值的电阻器,应选用合成膜电阻器或玻璃轴电阻器。

网友I:
应针对电路稳定性的要求.选用不同温度特性的电阻器。电阻器的温度系数越大,它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越显著·植度系数越小,其阻值随温度变化越小。有的电路对电阻器的阻值变化要求不严格.阻值变化对电路没有什么影响。例如,在去搁电路中,即使选用电阻器的阻值随温度有较大的变化.对电路工作影响并不大。有的电路对电阻器强度稳定性要求较高,要求电路中工作的电阻器阻值变化要很小才行。例如,在直流放大器的电路中,为了
减小放大器的零漂移,就要选用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器。

实芯电阻器的温度系数较大,不适合选用在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电路中。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以及玻璃袖电阻器等的温度系数较小,很适合选用在稳定性要求较高的电路中n 有的线绕电阻器的lINt 度系数很小,可达1x 10-6 ℃,它的阻值最为稳定

网友J:
由于制作电阻器的材料和l 工艺方法不同,相同电阻值和功率的电阻器,它们的体积不一样。金属膜电阻器的体积较小.适用于电子元器件需要紧凑安装的场合。当有的电路的电子元器件安装位置较宽松时,可选用体积较大的碳膜电阻器,这样较为经济。

网友K:
有时电路工作的场合,不仅温度和温度较高,而且有酸碱腐蚀的影响。此时应选用耐高温、抗潮湿性好、耐酸碱性强的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和金属玻璃釉电阻器。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

网友L:
对于固定电阻器,选择哪一种材料和结构的电阻器,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如果是高频电路应选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小的非线绕电阻器。

网友M:
有一种熔断电阻器,选用时应考虑其双重性能,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其阻值和功率等参数。既要保证它在过负荷时能快速熔断,又要保证它在正常条件下能长期稳定的工作。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N:
电阻器分类挺多的,不知道要需要选择哪类电阻器

网友O:
看看一些高精密电阻。
1VishayVHP203
Vishay为满足高可靠性应用中对性能的长期稳定性的需求,推出新型密封式VHP203微型超高精度Z箔电阻。这款新型器件在0+60+25参考温度)范围内具有±0.05ppm/的低绝对TCR、额定功率时±5ppm的出色功率系数(“ΔR,,由于自加热)、±0.001%(10ppm)的容差,以及±0.002%(20ppm)的负载寿命稳定性。
Vishay的这款注油的密封式VHP203电阻代表了业界的突破性技术。这种密封阻隔了湿气及氧气,而油可作为热导体,从而消除了未密封电阻中的元件所遇到了长期衰退问题,同时可使该器件在不衰退的情况下接受短期过载。
VishayVHP203新型电阻基于Vishay“Z技术,该技术极大降低了电子组件对周围环境变化(TCR)及应用功率变化(PCR)的敏感度。与其它任何电阻技术相比,Z箔技术将稳定性提高一个数量级,从而可使设计人员确保在固定电阻应用中实现高精确度。
凭借±0.001%的精度以及至少10年的2ppm的长期使用寿命,这些新型器件专为需要防潮性及高稳定性的高精度产品中的高精度仪表放大器、桥接网络及差分放大器而进行了优化。典型终端产品包括实验室、计量、测量、医疗及测试设备。
VHP203可使设计人员在一个封装中获得更出色的性能及规范。VHP203+600.1W时具有2000小时的±0.002%负载寿命稳定性;+250.3W的额定功率;低于0.1PPM/V的低电压系数;低于-40dB的电流噪声,以及0.05μV/EMF。该电阻具有1.0ns的快速上升时间,同时无振铃,并且采用无电感(<0.08μH)、无电容设计。
该器件具有最高的ESD抗扰性,可经受住25kV以上的静电放电,因此具有更高可靠性。在10Ω150kΩ的电阻范围内,通过无需额外费用校准可获得任何容差的任何电阻值。
2VishayVHP202
VHP202是目前我们能采购到的最好的高稳金封金属箔电阻,图片如下:

3)国产RX70 0.25

金属膜电阻中的RJ7  RJ7376  RJK5256系列的。精密线绕电阻中的RX70系列的。
国内的电阻器到0.01%就是最高的了,个别电阻箱内有更好的0.005%,标准电阻可买到0.002%
国外的电阻器一般到0.005%就是最高的了,但也可定做到0.001%的。

精度到底能做多高并非看出厂调节到多少,更主要的是看稳定度和温度系数。温漂:20ppm,稳定度:100ppm/1000h
4)高精度金属膜

常用的易采购的精密电阻,目前是Vishay的VHP202系列电阻。Vishay的VHP202系列电阻是业内的标杆,其稳定度已经接近标准电阻,来一张标准电阻的照片:

网友P:
喂!喂!…打住!打住!…这是问题吗??????????

来学习即可

网友P:
我无语了!…

网友Q:
电阻的选择   从封装  阻值  误差   材质  用途   等考虑   这一块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R:
6#15#的都讲的很详细的,对于电位器的选择还是根据实际的需要来选择了

网友S:
感觉最好的方法是多做项目   在项目中成长   这个比较实际   呵呵

网友S:
项目只有真正做多了  才会有体会   慢慢很多东西就都懂了   呵呵

网友:
根据范围呀

网友Q:
电阻器的选择   需要考虑材质   封装   功耗   等问题   这个做几次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