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u表求教

楼主(2013-05-14):
现有一解码那后的数字音频信号,输入信号频率在20~20KHZ,该如何处理这些音频信号数据才能让他像VU表那样只显示有效值呢。也就是如果是固定频率的话,VU表表针摆动的大小只和信号的幅度有关。如果信号频率不一的话就像上面的那个20~20K的范围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L路过挺多,回复挺少

网友A:
VU表是平均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U表是平均值表。

谢谢指明,我其实就是想要像VU表的这种最后显示的效果,不知道这些数字信号该如何处理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之前做过模拟的,是直接将模拟的交流信号整成直流的,然后单片机采样显示,现在是直接从SPDIF信号中解得的一系列数据,不求特定时间最大值或平均值(或特定点数内的最大值或平均值)的方法,其他更好更有效的方法有没有

网友A:
VU表对上升和下降的时间常数有要求,上升下降都要求是300ms,这样比较符合人的听觉特性。因此数字方法求平均值,也应该是300ms时间内的平均值。
若300ms时间框是滑动的,即求第二次平均值在第一次的300ms未结束时就开始,可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