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我看看我这个板子三极管怎么冒烟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4):
。。这位兄弟,您这样的图片连接线都看不清,怎么能分析电路呢?更别说画电路图了啊!
通常的原因就是电机过载,带不动,就只能纯发热了。你的电机的负载是怎样的?

楼主:
图片传不了,都超过一兆了,师傅能不能去我空间看看啊 qq

网友B:
这个得有原理图才能看出咋回事的。

网友C:
先得有原理图, 可以根据 PCB 画一张
还有检查 pcb 有没有错误, 连接有没有错误.

楼主:
没有原理图,只有现实的板子,

楼主:
板子的照片在我空间里面,我传不上来,我qq863448031。有没有大师来帮帮我啊?

网友D:
先把电机断开再测量

网友E:
冒烟了,会不会烧了啊??

网友F:
你先脱开负载再测试,看空载是板子是否工作正常,然后再测试驱动电机的地方是否有短路。你只给了部分的实物,一般没办法从PCB到原理图转换的。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G(2013-12-28):
总共也没有几个元件的板子,用万用表量一下,很快就能找到故障点的。没有电路图还不能修机器了?

网友H:
这样确实难分析

网友I(2014-05-14):
自己把电路测出来吧,要不然大家没办法帮你分析的

网友J:
电机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K:
电机堵转,稳压器冒烟过热过流!

网友L:
电机负荷过大吧,或者电机本身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