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慎用OSSchedLock()

楼主(2013-05-14):
我在程序中使用OSSchedLock(),希望关掉任务调度,想使线程获得全部的ECU的使用权, 结果发现延时函数OSTimeDly()不能用了,例如执行OSTimeDly(100); 实际根本就没有延时100ms。

调试了一个晚上,用示波器观察了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感觉OSShedLock()这个函数尽量慎用。把OSShedLock()去掉程序就调通了,但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ucos就两个调度函数OSSched和OSIntExit,前者是OSTimeDly调用的,后者是中断处理函数调用的,你关了任务调度当然不能工作了。

网友B:
锁住调度器 OSTimeDly 这个还可以用就怪了 你看源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C:
问题找到了就好   呵呵  这么快就解决问题了  不错

网友D(2015-08-15):
关掉任务调度 ----->延时函数------>打开关掉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