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采取通信协议,把需要传输数据作为数据域来传递数据

网友B:
采用协议通信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A:
结贴了,明天使用这种协议看看,谢谢

网友C:
这个的还是不太明白的啦,15位就两字节的数据的啦。。。

网友D:
你可以发送四个字节,标志位+字符1  + 标志位+字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