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后,程序的占多大内存如何得知

楼主(2013-05-14):
使用编译器CCS编译后,MSP430 Program loaded.Code Size-----:35bytes."这代码所占的内存就是35位吗?

网友A:
这35bytes是可能是data数据段,这是用来存放可执行文件中已初始化全局变量,换句话说就是存放程序静态分配的变量和全局变量。

网友B:
程序占用的空间为35字节,可不是位的啊

楼主:
打错了,这是字节,不是位

楼主:
结贴了,这问问还是得我自己好好琢磨

网友C:
在编译结果没有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