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电路求解

楼主(2013-05-14):
是这样的,我想用光耦和mos管去控制电路,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540的vds对id没有影响,这里是电路图,我仿真的时候,是调节右端的电压源的大小看id

网友A:
没有错啊?
《模拟电路》里面有这个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啊?
《模拟电路》里面有这个内容。

我看书上是这么写的,当vds大于ugs-ugs(th)的时候,沟道夹断了,然后vds就不管作用了的,可是仿真的时候,好像即使vds加的再大,也没有出现夹断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书上是这么写的,当vds大于ugs-ugs(th)的时候,沟道夹断了,然后vds就不管作用了的,可是仿真的时候 ...

你在漏极上串联了10欧电阻。漏极电流基本上由10欧电阻决定。
注意:Vds和图中V1可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漏极上串联了10欧电阻。漏极电流基本上由10欧电阻决定。
注意:Vds和图中V1可不是一回事。 ...

我理解错误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vdd把压降几乎全部给了电阻,而vds压降很小。看成电流源,管子在可变电阻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错误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vdd把压降几乎全部给了电阻,而vds压降很小。看成电流源,管子在可变 ...

当vds大于ugs-ugs(th)的时候,管子进入恒流区。

网友C(2014-04-26):
注意 v1与 vg的 电压,你也要仔细看下 夹断电压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