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完全由硬件实现”?

楼主(2013-05-14):
如题,本人对这句话理解不了?求讲解!

网友A:
就是说跟你有逻辑电路搭的那样,没有指令执行的过程

网友B:
比方TCP/IP协议,很少有人能拿硬件实现他。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硬件平台,然后比方跑一个系统,软件人员开发软件。
如果某个人用硬件完全把该协议实现,那么就叫完全硬件实现。

我举得TCP/IP的的协议可能不太合适,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方TCP/IP协议,很少有人能拿硬件实现他。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硬件平台,然后比方跑一个系统,软件人员开发 ...

这个TCP硬件协议栈,我早就做出来了。
光用软件编个TCP协议栈就已经很麻烦了,用硬件来做,岂不是自找麻烦?
深入研究之后,觉得唯一的困难,可能是对协议栈的不了解。
高性能的TCP协议栈用全硬件逻辑比较合适,无论性能,资源,都完胜在FPGA用软件配合硬件实现。

网友D:
我觉得不写代码才算是全硬件。

网友E:
能综合成电路,就可硬件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写代码才算是全硬件。

这个是个人理解的问题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TCP硬件协议栈,我早就做出来了。
光用软件编个TCP协议栈就已经很麻烦了,用硬件来做,岂不是自找麻 ...

兄弟,我是举例子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TCP硬件协议栈,我早就做出来了。
光用软件编个TCP协议栈就已经很麻烦了,用硬件来做,岂不是自找麻 ...

有TCP/IP协议的以太网程序没有?调试通过的,我正在做这一方面,想请指导下,出钱买也可以。
我们用的PHY芯片是88e1111

网友C:
TCP的硬件程序有,已经在用了,
PHY也是88E1111,rgmii接口的,
具体资料留个邮箱或给我邮箱回复dren82@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CP的硬件程序有,已经在用了,
PHY也是88E1111,rgmii接口的,
具体资料留个邮箱或给我邮箱回复 ...

常来还是能做成生意的

网友G:
写一个我的理解。
比如目标是将一输停下来的车在十秒内加速到100码。
软件的实现方式是:手动,驾驶员(CPU)要踩油门、离合器,换二挡,再油门、离合器,换三挡,再油门、离合器换四挡,再油门、离合器,换五挡。然后到100码。
硬件的实现方式是:自动,驾驶员(CPU)只要踩油门,到100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写一个我的理解。
比如目标是将一输停下来的车在十秒内加速到100码。
软件的实现方式是:手动,驾驶员(CPU ...

假笑学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