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10*6V/A 参数是啥运放的参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4):
应该是放大倍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放大倍数吧

后面的  V/A  单位是啥意思呢???

V-I 还是 I-V  运放吗?

网友B:
从这个单位看,应该是电流-电压放大器,输入为电流,输出为电压。
等待方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单位看,应该是电流-电压放大器,输入为电流,输出为电压。
等待方家。 ...

是不是   电流反馈运放呢?  不过差了  ADI  的 电流反馈运放, 没找到这个参数。。。

网友C:
我认为是放大倍数。
不能看到个带+-符号的三角形就认为是个运放。它可能是个放大电路。

网友D:
不能叫放大倍数,它是有量纲的。应该叫增益

网友C(点评):
赞~是这样。unit is ohm 。术语是transresistance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能叫放大倍数,它是有量纲的。应该叫增益

对头,是叫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