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阻尼波形

楼主(2013-05-14):
最近无意量了一下5v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波形:
1. 发现+5V输出有阻尼振荡存在 (空载和带负载时一样);
2. 单独量地,同样幅度的阻尼振荡。。。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么?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的,峰值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不管

网友B:
纹波~~~

由于开关开通关断已经后续的电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的,峰值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不管

谢谢,那一般这个峰值到多少量级我们要去考虑呢?

网友C:
1.6V的P-P值,太差了,正规产品都是几十mV  ,随便找个,  HengQianDianZi.taobao.com

网友D:
问题在于发现与解决。

网友E:
刚入山门的小徒!…

网友F(2013-07-27):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G:
看看顺便赚点积分

网友H:
开关管的开启都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网友I(2013-09-30):
我的也有

网友J(2013-11-06):
估计电感量太小了,电感的开关电流过大,拉不住后面的振荡

网友K:
LZ的示波器好高级啊~~~只能说这个电源太烂了,感觉扔了得了

网友L:
数字示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K:
LZ的示波器好高级啊~~~只能说这个电源太烂了,感觉扔了得了

跟楼主的测试方法也有关系的

楼主(2014-02-16):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的测试方法也有关系的

这种应该怎么测试?
我是拿示波器探头直接点在电源和地上,需要做什么特别的设置么?

网友B:
纹波测试方法  你搜搜吧

具体我不太记得了

肯定不是直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