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14):
在学习期间,今天想打开cadence软件,却突然出现错误,说no product license found,exicting.....+ u/ L5 H) W+ G! o
   还会出现一个orcad capture cis licensing  error窗口,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下啊,非常感谢!以前可以用的!

网友A:
以前能用吗?

网友A:
你在license manager 找到lmtools  --start/stop/reread  先点击stip sever 然后点击start se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license manager 找到lmtools  --start/stop/reread  先点击stip sever 然后点击start sever ...

然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呢

然后再打开软件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先试试再说的。

楼主:
lmtools在哪里呢?

网友A:
开始->cadence->license manager-->imtools

楼主:
stip sever?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大侠qq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ip sever?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大侠qq多少呢?

不好意思,打错字母了

楼主:
哦,原来是start啊!大神,还是不行呢

楼主:
还是不行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其他同学一起装的,他们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字母了

还是不行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其他同学一起装的,他们的好好的。

网友A:
在红色圈里面选择你用的license文件,然后再执行上面操作的

网友A:
你要是还是不行,我就真没有办法了。你重新**一下吧。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不行,我已经无语了!还是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红色圈里面选择你用的license文件,然后再执行上面操作的

Reread Server Failed,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版主您的是哪一版本,我的是16.5,是否可以把你的license.lic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不行,我已经无语了!还是谢谢版主

重新**一下吧。

楼主:
Reread Server Failed,我估计是license.lic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read Server Failed,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版主您的是哪一版本,我的是16.5,是否可以把你的license.lic ...

我的也是16.5 ,稍等一会吧**文件都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一下吧。

只能这样了,十分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16.5 ,稍等一会吧**文件都发给你。

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不客气的。

网友B:
技术越试越明朗。

网友C:
系统变量里加入licence地址。

网友D:
说是**版的candece 16.5 ,最后还是说没有可用的license

网友E:
你电脑最近换了硬件?或更改了设置?比如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脑最近换了硬件?或更改了设置?比如网卡?

硬件没有更新啊,设置会是什么呢?我很好奇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最终我把软件卸载了,重新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F:
回复能赚积分吗?

网友G:
我的以前也是可以使用的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咋样弄都是不行的  只有重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我还是没有明白咋样才能稳定

网友H:
看一下你的计算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能赚积分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以前也是可以使用的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咋样弄都是不行的  只有重新**了!这个问题到目前我还是 ...

我也是,不明白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求解中

网友E:
验证服务好像是跟计算机名或网络ID有关的,这些变了可能会有影响,推测的

网友I:
**真的很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很烦人

多**几次就好了

网友A:
我也重装过好几次了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很好奇

网友J:
是不是计算机名更改了?

网友K:
1.系统问题,有些系统装出来缺少环境变量
2.启动项问题,如果有360,在启动项中启动 将OrCAD关联启动程序 这个启动项

楼主:
之前一直可以用,突然有一天就不能用了

楼主:
一直求解原因中,,,,

网友L(2014-05-09):
我承认,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