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 DDR2工作OK,使用CHIPSCOPE抓取DDR2部分后不能工作

楼主(2013-05-15):
十分诡异的问题ISE13.2,用手动生成ICON、ILA、VIO单跑DDR2以及接口没有问题。将工程交给客户,客户添加自己的模块,客户使用CDC方式的CHIPSCOPE,将phy_init_done抓出来看结果是不变高不工作。后来去掉CDC和DDR相关的部分DDR就能正常工作。DDR初始化只需要sys_clk 和200M的时钟就能完成,为什么CDC能影响V6的DDR初始化呢?

网友A:
可能他连到了他不能看的位置上了

网友B:
应该是吧,这个我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吧,这个我遇到过

等待他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吧,这个我遇到过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看我的回复

网友C(2013-12-21):
我也在调ddr2,xilinx 的v6 fpga ,我用了ise 产生的mig里面的eaxmple_design去测试ddr2,我已经给example_design系统时钟、参考时钟和复位信号,一直没有出phy_init_done信号,这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