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侠帮助,真心没办法了......

楼主:
Modbus.zip (321.21 KB)      编写的2812和触摸屏通过Modbus rtu通信的程序,程序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提示在main.c文件里面,但我真心找不到程序错误在哪儿,求大侠帮忙,新手没分求谅解。附所有程序:'(。
*

网友A(2013-05-15):
可能是“ModbusModule”定义的原形“extern volatile struct MODBUS ModbusModule;”用了关键字“extern ”;
“extern volatile struct MODBUS ModbusModule;”在“DSP281x_ModbusModule.h”文件中,在“Main.c”和“Modbus.c”
都有“#include "DSP281x_ModbusModule.h”;所以简单的去掉““extern ”并不能解决问题。
建议你做如下改动:
把“extern volatile struct MODBUS ModbusModule”改成
#ifdef Main_C
volatile struct MODBUS ModbusModule;
#else
extern volatile struct MODBUS ModbusModule;
#endif

在“Main.c”中
在“#include "DSP281x_ModbusModule.h"”之前加上 “#define Main_C”;

这样改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ModbusModule”定义的原形“extern volatile struct MODBUS ModbusModule;”用了关键字“extern ” ...

:'(谢谢大神,问题解决了,小弟感激涕零......

网友B(2013-12-09):
楼主 你给的文件好像没有DSP281x_ModbusModule.h,能不能给我发个呢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