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功放和喇叭之间接开关,用哪种型号的模拟开关,或者MOS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能用高低电平来打开和关断喇叭,试过CD4053不行,输出电流小,喇叭不响。但是又不想用继电器,动作的时候有咔嗒的声音。想试下MOS管,不知道行不行。求推荐能用的模拟开关或者MOS管。功放之后功率是5W,喇叭是8欧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A(2013-05-15):
模拟开关不要想。
你的喇叭8欧,所以你的开关电阻必须远小于8欧,例如0.08欧才可以。
如果用MOS管,Rds选较小的管子。MOS管必须用两支,“背靠背”联接。
其实,继电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断掉喇叭呢?
不能在前级控制吗?
绝大多数mute功能是在前级控制,把输入信号短路掉。

网友B:
把功放关掉也行吧?很多功放都有关断或者待机的功能。

网友C:
大功率功放我见过的多是用继电器来断开扬声器的。

网友D:
光耦不可以?俺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光耦不可以?俺不是很懂。。。

楼主的喇叭,以正弦波计,峰值电流1.1A,光耦未见有这么大电流的,即使有大概也难买到。
光耦二次通常是双极型管或晶闸管,双极型管不能双向通过电流,双向晶闸管虽能够双向通过电流,但其电阻是非线性的(两端电压与通过电流不是正比),这会造成严重的非线性失真(双极型管也是一样),是音频功率放大器的大忌。
用MOS管要双向工作(双向开,双向关),必须用两支,“背靠背”联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喇叭,以正弦波计,峰值电流1.1A,光耦未见有这么大电流的,即使有大概也难买到。
光耦二次通常是 ...

请教一下maychang。
如果MOS管背靠背连接,MOS管内部D、S级之间的二极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那MOS管还能做开关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maychang。
如果MOS管背靠背连接,MOS管内部D、S级之间的二极管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相当 ...

是这个意思。
控制信号施加在源极和门极之间,即施加在两个点之间。

网友E:
哦,是我理解错了,应该是串联而不是并联。
其中一个MOS管正向导通的时候,另一个MOS管的其实没有导通,而是靠内部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对吧?
那不是引入了非线性元件了吗?不失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是我理解错了,应该是串联而不是并联。
其中一个MOS管正向导通的时候,另一个MOS管的其实没有导通,而 ...

我说了个“背靠背”,如果说“脚对脚”可能好一些。

MOS管在DS之间施加反向电压(对N沟管来说,D为负,S为正),但GS之间电压足够导通时,DS之间表现为一个电阻,且此电阻数值与DS之间电压正向时的Rds(on)非常接近。所以10楼图中接法实际上是两个Rds(on)串联。上述现像,可以简单地用块万用表测量DS之间正向反向电阻得到。DS反向电阻的压降远小于二极管正向压降,开关电源中常利用此性能来做同步整流,适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直流输出的开关电源。两个电阻当然是线性的,因此,不会造成非线性失真。集成的模拟开关如4052之类也是利用此性质实现的。
但只有MOS管具有此性质,双极型管就不行,IGBT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个“背靠背”,如果说“脚对脚”可能好一些。

MOS管在DS之间施加反向电压(对N沟管来说,D为负,S ...

为什么要二个MOS管?
既然正反向RDS(ON)几乎是一样的,这个电阻只跟UGS有关,当UGS足够大时,这个电阻是很小的。
注意,你也说正反向非常接近,那么为什么要二个RDS(ON)串联呢?
刚开始我以为正反向电阻相差较大,串联时可以平衡信号正反时总电阻一样,后来注意到这个正反向电阻是很小而且很接近的,都是约=0.那么我认为一个MOS管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二个MOS管?
既然正反向RDS(ON)几乎是一样的,这个电阻只跟UGS有关,当UGS足够大时,这个电阻是 ...

楼主“要做一个能用高低电平来打开和关断喇叭”,喇叭中的电流是交流(若有直流成份很容易烧毁喇叭,这是功放大忌)。既然是交流,用一支功率MOS管显然不能关断,功率MOS管里面总有一支反并联的二极管,无法去掉。
如果只用一支功率MOS管,关断时相当于给喇叭串联一支普通二极管,不但不能“静音”,而且形成整流,这是相当危险的(可能损坏喇叭或功率管)。

网友F(点评):
哦,是关交流,对,谢谢了。

网友G:
为何不在功放前面做?非要在功放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