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7219驱动数码管 ,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3-05-15):
在由max7219驱动的数码管上显示ds1302时钟的实时数据,想要调节时间时,比如说小时位,如何让数码管上的小时位不停的闪烁,而其他位不动。试了延时但是显示好像还是静态的。

网友A:
做一个0.5S的计时,0.5S显示正常数据,0.5S显示清除

网友B:
// 示意代码

bit flag_500ms;

void isr_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char counter_for_500ms = 0;

        reload(10ms);

        if(++counter_for_500ms >= 50){                // 50*10 = 500ms
                counter_for_500ms = 0;

                flag_500ms ^= 1;
        }
}

void main(void)
{
        U8 t;

        init();

        while(1)
        {
                if(flag_500ms){
                        t = 0xff;
                }else{
                        t = 0x00;
                }

                max7219_display(digital_1, t);
        }

}

网友C(2013-12-03):
  static char counter_for_500ms = 0;

这个变量应该定义成全局变量吧?

网友D:
0.5S 写0
0.5S 写显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