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控制寄存器

楼主(2013-05-15):
有两个问题想求助大侠
1.2440上的GPC4(VM:VDEN)引脚应该接到LCD的那个引脚?
2.LCDCON5寄存器8(VSYNC极性反转),9(HSYNC极性反转)这两位依据什么来设置的,是LCD屏的时序么?

网友A:
1。LCD有DEN脚的,数据使能脚,如果没有就空着不用也是可以的,有些LCD是内部产生的。
2。看一下LCD规格书的时序图看能否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CD有DEN脚的,数据使能脚,如果没有就空着不用也是可以的,有些LCD是内部产生的。
2。看一下LCD规格书 ...

好的,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