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电路合理吗?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13-05-15):
实现的目的就是用单片机控制加热器(功率可能较大)通断,麻烦帮忙看一下电路合理不,希望大神们能给个图中原件参数的计算方法。
继电器5VDC 220VAC
加热器功率假设1KW
图中左端直接接的单片机P2.4 麻烦给个计算的大体思路,新手谢谢了各位~

再次谢谢了~

网友A:
思路可以
光耦可省
再设计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电源没有隔离,光耦等于摆设,直接驱动Q1就可以了,就现代的大多数单片机来说,U5都可以不要,楼主自行根据单片机数据手册确认其驱动能力。

网友C:
光耦可去,R13可以加大。

网友D:
下雨的时侯:我又穿雨衣、又打伞!…我摆阔!摆显、哼!我有钱!…哈…

网友E:
怎么不加电容耦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有隔离,光耦等于摆设,直接驱动Q1就可以了,就现代的大多数单片机来说,U5都可以不要,楼主自行根据 ...

电源怎么个隔离法啊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源怎么个隔离法啊 能详细点吗

你这个电源不需要隔离的。

网友G:
光耦隔离不需要,防反二极管并联个电容104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不需要隔离的。

只是听有经验人 提过电源的隔离 没什么概念啊 也没见过实际的 能介绍下什么时候使用 给个例子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是听有经验人 提过电源的隔离 没什么概念啊 也没见过实际的 能介绍下什么时候使用 给个例子也行啊 ...

当负载电流很大,或者会在电源上产生很大的噪声干扰,而控制电路又对噪声敏感时,需要进行隔离,两者使用不同的电路来工作。这里的光耦和单片机公用5V电源,所以做了光耦等于没做。

网友H:
电路不是很合理,但是能工作的。
参数计算必须参照芯片DATASHEET,比如光耦的输入电流范围,压降,然后按照欧姆定律计算出限流电阻R12大小,根据继电器线圈的电流要求以及三极管放大倍数,计算出三极管基极的电流范围,然后计算出R13的大小。

D5、R15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如果接上220V要烧掉的。

7407可以不用,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光耦即可,不过在这里光耦的意义也不大了,光耦都可以省掉。

网友I:
楼上正解,顶一个

网友J:
继电器触点接头可以考虑消除火花。。。

网友K:
单片机IO直接接R13,就可以了。

网友L:
R13直接接单片机IO ; R13數值要考慮单片机IO的OUTPUT電流及滿足Q1驅動RL1 .